这种数传什么增强距离

楼主(2018-04-04):
各位大神,有什么招数增强距离呢?我用的是棒子天线的,只能飞400米左右就断开了连接

网友:
          换成500mw的

网友:
废话。两个途径。第一功率。加大功率。第二。天线。换个高增益天线。

网友:
400还算好的了

网友:
一样的数传,我的是500mw的。。。表示没拉距试过

网友:
100mw增益天线都救不了你

网友:
加功放啊。 微波动力做功放

网友(2018-05-05):
功率忒小

网友:
应该近1公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