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路过给看看

楼主(2018-04-04):
我用的是s500四轴机架,好盈天行者40安电调,3s5200电池,2216电机apm2.8飞控,大概可以飞行多久?哪位大神给看看

网友A:
13-15分钟 不带云台 不带相机 不带图传

网友:
十几分钟

网友:
最佳状态下预计1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15分钟 不带云台 不带相机 不带图传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15分钟 不带云台 不带相机 不带图传

那如果我要加上图传云台。需要做哪些改变。或者,我不加云台图传,想飞的久一些要做哪些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加上图传云台。需要做哪些改变。或者,我不加云台图传,想飞的久一些要做哪些改变??

用680以上尺寸的机架 用13寸以上螺旋桨 4S以上供电 700-800KV 4S  300-400KV 6S
每一g都要省 不用香蕉头 直接焊线  接口连接线能短就短

网友B:
上3508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80以上尺寸的机架 用13寸以上螺旋桨 4S以上供电 700-800KV 4S  300-400KV 6S
每一g都要省 不用香蕉头  ...

全部改了,能多飞多长时间??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3508电机试试,

大神,换了电机能增加多长飞行时间??

网友B:
换了电机,桨,然后换18650电池悬停能超30 ,这个电池你就别太暴力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机,桨,然后换18650电池悬停能超30 ,这个电池你就别太暴力的飞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机,桨,然后换18650电池悬停能超30 ,这个电池你就别太暴力的飞

那我这个是不是电机和浆功率有点大???没必要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不是电机和浆功率有点大???没必要这么大?

看你起飞多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改了,能多飞多长时间??大神

电调用20A
电池1W mAh以上 4S 别用18650
马达700KV+ 13寸桨
机架自己画
减重从每一个螺丝开始 有的地方用钛合金的螺丝
包括云台 运动相机 2套遥控433+2.4G 5.8G图传 915数传 3.2KG左右 能飞40多分钟 暴力(一直0-80KM这样随便加速)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20A
电池1W mAh以上 4S 别用18650
马达700KV+ 13寸桨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能比大疆好吗?又重又大。图传还模糊,价格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