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从天线炸断了一小节后接收机在一两米就报警说-80dbm

楼主(2018-04-05):
这是什么问题?天线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网友:
天线挂了 整根换掉

网友:
天線炸斷了一小節...發現當下就要立馬換掉...
接收端還好...如果是發射端很快就功衰了...

网友:
天线必须完整

网友A:
天线尺寸要很精准的 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尺寸要很精准的 0.01mm

……要这么精确吗

网友:
越精确效果越好。。

网友:
我天线断了就从断的地方剪掉,剩下的线只要超过8cm就可以,把端头2.5cm左右的外胶皮和金属网剥掉,露出里面的透明胶管就好了,飞穿越没问题

网友B:
天线头上露出的长度决定了中心频点和驻波比,最常用的是波长的1/4,2.4g天线在31mm左右

网友:
天线问题,X宝买个2.4g天线自己换上,另外要做好天线的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线头上露出的长度决定了中心频点和驻波比,最常用的是波长的1/4,2.4g天线在31mm左右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解!

哈哈哈突突大佬  我鱼饭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突突大佬  我鱼饭呐

鱼饭大神好 !

网友:
因为天线问题放生一台穿越机

楼主:
谢谢各位如此热心分享,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