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给锂电池充放电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8-04-05):
玩航模不可避免的使用到航模锂电池,避免不了给锂电池充电,然而给锂电池组充电一定要用到专业的锂电池充电器,避免锂电池过度充电、电芯电压差异大 而导致锂电池性能降低。在航模的运用上,B6显然不是最好的充电器,但也很普遍,是入门首选的锂电充器之一。它具有平衡充功能,并且给多种锂电池组充电。
一、B6充电器的简介
B6充电器是一台多功能充电器,它支持双输入,是运用内置高性能的微处理器的高科技和专业操控软件的快速充电/放电器, 它支持的充电电池种类包括:Li-ion、Li-Poly、Li-Fe、NiCD、NiMh和Pb,几乎涵盖了主流的可充电电池种类。它最多支持6串聚合 物锂电池的平衡充电方式,充电电流最高可达6A(80W)。同时它还具有放电功能,放电电流最大为2A(10W)。本产品同时内置聚合物锂电池平衡器,可 以对2串、3串、4串、5串、6串聚合物锂电池进行平衡充电,令充电效果更好。机身侧面设计有温度传感器接口。B6采用了一个带背光的点阵液晶显示器,可 以显示操作菜单和充电状态,方便直观,同时也十分美观。
二、B6充电器的参数
电压值DC11.0-18.0V AC100-240, -50/60HZ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0.1-1.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PB电池电压2-20V
重量580g
尺寸133*87*33mm
三、B6充电器的组成
B6充电器由一个充电器主体,一根电源适配器,一条香蕉头转T头16AWG硅胶输出线,一条B6供电线和四条T插转换线构成。
四、B6充电器主体构造

B6充电器的正面可以看到一个显示屏和四个功能按键
B6充电器的左端面有一个DC电源接入口和一个温感线JR接头
B6充电器的右面端有两个圆形电力输出端口和一排平衡头接插座

五、B6充电器主体功能键的作用

按键功能

BATT.TYPE(Stop)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DEC./INC.(Status)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START(Enter) 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六、B6充电器接入外部电源前的准备

在给B6充电器接上外部电源之前,首先要连接好电池和各种要选择的转换线。

1、拿出主体充电器,并把那根带香蕉头转T头16AWG硅胶输出线插入充电器右端的圆形电力输出端口里,而此时电力输出线的另一端为T插(公)接口。
2、根据所要充电的电池选择合适的T插转换线。如果你所充电的电池并不是T插接头,请在购买B6充电器的时候,额外购买T插转换线。

遥控电池的输出线接口为JST插头,那么就要选择T插转JST插线。
如果所选电池的输出线接口是FUTABA插头,那么就选T插转FUTABA插线
如果你要充的电池的输出线插头刚好是T插,就不用转换了。
3、把选好的转换线接上电池并连接在香蕉头转T头16AWG硅胶输出线上。
4、根据所要充电的电池平衡线接头,连接在充电器上的平衡线插座上。

5、连接好电池后,在给充电器接上外部电源。

七、B6充电器选择平衡充功能的操作
电源接通后,充电器的屏幕上就会显示主菜单。此时可以按BATT.TYPE(Stop)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每按一次键就会切换一种电池充电系列模式。
它们分别是: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对锂电系列进行充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MiMH BATT
对镍氢电进行充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NiCd BATT
对镍镉电进行充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Pb BATT
充Pb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加载数据菜单
User Set
Program->
使用者设定菜单

操作步骤

1、在接通电源后,按BATT.TYPE(Stop)按钮,在主菜单上选择Program Select LiPo BATT锂电系列菜单。

2、按 START(Enter) 按钮,此时充电器的显示屏上显示 LiPo CHARGE *.*A *.*V(*S) ,这个是锂电充电模式,并非平衡充,不推荐使用。A表示电流,V表示电压,S表示电池组的电芯数量。

3、按 INC.按钮,此时充电器显示屏上显示 LiPo BALANCE *.*A *.*V(*S),这个英文BALANCE就是平衡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平衡充电模式。

4、在平衡充电模式下按 START(Enter) 按钮,则进入了平衡充电选项,此刻显示屏会显示 LiPo BALANCE *.*A *.*V(*S),并且A前面的数字是闪烁的,表示现在要调整的是充电的电流值,使之符合你所充电池的充电倍率的安全范围!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所充电池承受的充电倍率C数,比如充电倍率为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 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5、调好电流之后,继续按 START(Enter) 按钮,此刻显示屏会显示 LiPo BALANCE *.*A *.*V(*S),V前面的数字是闪烁的,表示现在要调整的是充电电压值。如果你的电池为2S则为7.4V,3S电池则为11.1V,以此类推。

6、根据你所充电的电池调整电流和电压

电流和电压都调整好后,再按下 START(Enter) 按钮,此刻显示LiPo BALANCE *.*A *.*V(*S)画面不再有闪烁的数字,表示已经进入待续状态,可此应该留意所显示的电流、电压是不是你所调整后的值。
7、确认过后,长按 START(Enter) 按钮,三秒左右,显示器会显示另一个画面 BATTERY CHECK WAIT…并伴随几声滴滴滴响声提示音。如果电池的连接不正确,此刻会显示CONNECTION BREAK。此刻按 BATT.TYPE(Stop)按钮,返回设置页面。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 下行:CANCEL(STOP)与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8、再次确认设定值和自检值符合之后,按下 START(Enter) 按钮,平衡充电就开始了。

八、充电时界面的显示和按键的功能

充电界面显示

Li*S *.*A *.**V
CHG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数

充满之后显示:FULL(后面还有一串英文以及数字)并出现滴滴滴滴的充满电的提示音。

充电进行时按键的功能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九、B6充电器给锂电池放电的操作

给锂电池放电是没有平衡要求的。但是也是要跟平衡充电一样,把电池连接在充电器主体上,平衡线也是要连接的。只是我们要选择的是锂电系列下的放电模式LiPo DISCHARGE
*.*A *.*V(*S)。

操作步骤

1、在接通电源后,按BATT.TYPE(Stop)按钮,在主菜单上选择Program Select LiPo BATT锂电系列菜单。

2、2、按 START(Enter) 按钮,进入锂电系列的各种模式。

3、按 INC.按钮,直至显示屏显示 LiPo DISCHARGE *.*A *.*V(*S),这就是锂电菜单下的放电模式。

接下来的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6.0V(2S),11.1V的设置为9.0V(3S)。放电电压是充电器是定好的最终放电截止电压。

十、补充一点说明

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按照字面意思是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聚合物快速充电,它们是B6充电器的功能,但是给锂电组充电的时候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 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

网友:
太详细了 收藏收藏

网友:
详细说明书

网友:
太好了,终于有完整教程了

网友:
好详细啊,必须顶

网友:
为什么用平衡充提起错误,t插的没有

网友(2018-05-09):
真的好详细啊

网友:
太实用了,谢谢!

网友(2019-12-12):
b6可以充单节为4.35V的锂电池组吗?我的航模是用高压锂电自组的

网友(2020-07-01):
正在为如何使用发愁呢。谢谢楼主!

网友(2021-11-02):
B6使用起来太多不方便,也大只,电流还小
不如ToolKitRC 的M6,M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