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四轴的控玩遥控车?

楼主(2018-04-05):
请问用四轴的控(天地飞6 + 迷你接收) 能改装到一般的攀爬车上吗?怎么接线?
谢谢!小白一枚

网友A:
电机接电调接接收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接电调接接收连控

接收的电压和电调能匹配吗?

楼主:
电调输出一般都是6V, 接收机电源电压要求是5V, 不知道能不能接?

网友B:
你的微型接收是不能接常规舵机和电调的,还得买个天地飞是pamc接收机或者弄个解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微型接收是不能接常规舵机和电调的,还得买个天地飞是pamc接收机或者弄个解码板。

请问pamc接收机是什么?网上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微型接收是不能接常规舵机和电调的,还得买个天地飞是pamc接收机或者弄个解码板。

请问电调的输入信号一般是什么?

网友:
用34通道

网友:
你最好把现有的东西都拍照上来 不然说了半天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C:
看我的帖子,板控玩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帖子,板控玩车

厉害

网友:
做一个或者买一个PPM转PWM

网友:
没错,我就是来水牛币的。

网友:
试试萝莉的双向电调

网友(2018-05-11):
haineng zheme wang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