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迷你接收机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8-04-05):
请教,接收机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跟接收机的输入电压是一样的?
这种接收机的电压一般是多少?

楼主:
刚网上查到了,输入电压是5V输入,但是不知道信号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这是ppm接收机吧,一般都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pm接收机吧,一般都是5v

是PPM, 信号输出电压一般多少啊?

网友B:
信号输出电压?这都是电平输出,没有电压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出电压?这都是电平输出,没有电压一说

就三根线,正极5v,负极,信号输入。哪有什么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三根线,正极5v,负极,信号输入。哪有什么输出电压

小白一枚,不太懂。

我想用它遥控攀爬车,不知道能不能跟舵机还有电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出电压?这都是电平输出,没有电压一说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接收机还有输出?

网友C:
这个没法控制小车的。你需要多通道的接收机(PWM信号接收机)。

网友:
如果是ppm接收 可以淘个ppm-pwm转换器 再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法控制小车的。你需要多通道的接收机(PWM信号接收机)。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示波器看输出的信号电平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看输出的信号电平是3.3v。

太专业了!
请问,如果是多通道输出的接收机(pwm),输出电平是不是和输入电压一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
请问,如果是多通道输出的接收机(pwm),输出电平是不是和输入电压一样?
谢谢

还是3.3v.接收机内部也有稳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