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H400折叠架子,全部SW文件奉送

楼主(2018-04-06):
第一版中,3D打印的中心板还凑合用,用PLA打电机座子真不适合,发热量大的电机容易把座子烤变形材料收缩,电机固定螺丝就跟着松了。所以 这次换成用碳纤板,架子成本大概150能下来。电机下座子还是3D打印件,中间加了一片碳纤隔板防止发热变形。
座子上的是2212标准电机,机臂碳管改用10mm中间穿电机走线不是问题。
图纸文件包刚好超过2M,只好放在百度云空间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PQ4-d-h4lz9QWeN_X2Gtg 密码:o654

网友:
支持无私奉献

楼主:
转轴与碳管间用502胶水固定,妥妥的。
电机座固定可用胶布在碳管上绕一圈放再放,上螺丝固定很牢,这样可以活动并调整电机水平角度。
座子槽是跟碳管大一点的,不用担心碳管绕上胶布后卡不上座子。
前面用PLA打印的架子 重量在5百多克这样,这个版应该能4百克左右。
我的碳板已经在加工路上了。

网友A:
400克,我的天。太重了

网友:
如果是3D打印,我个人建议往小发展。我准备弄一个仿御。御的拆机电机很便宜,miniapm,miniosd,miniGPS,10A电调。mini云台,用小方狗。看看能不能做到起飞800克内,飞行时间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克,我的天。太重了

是连电机400克重, 原来上御电机嫌发热量太大了,御电机拉这机架还挺灵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连电机400克重, 原来上御电机嫌发热量太大了,御电机拉这机架还挺灵活的 ...

请教楼主,四轴的机臂为什么不用方管而用圆管,这样不是增加了重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四轴的机臂为什么不用方管而用圆管,这样不是增加了重量吗? ...

碳管会重?你说的方管是方碳管还是方铝管呢?用方管就卡不了C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管会重?你说的方管是方碳管还是方铝管呢?用方管就卡不了C夹了

用方碳管就不需要C夹了,不就减重了吗?

楼主:
2018-04-20修改版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n0gqNIUJytUAZH4Pm-Vg 密码:8qru

网友:
不错,回去造一个玩玩!!!

网友(2018-06-19):
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