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飞控

楼主(2018-04-06):
泡泡老师请问:怎样查看apm飞控已经下载的固件?

网友:
地面站上就可以看到!

楼主:
老师:我的地面站右上角什么也没有,是不是飞控里没有固件?

楼主:
泡泡老师谢谢!我看到了在地面站左上角有一行黑字,前面是地面站版本接着就是飞控固件版本,否则是没有写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