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睿思凯x10s的问题

楼主(2018-04-06):
想入个控,frsky的x10s。不用r9m模块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控都兼容什么接收机。请问是只有R9和R9slim接收机可用么。

网友A:
睿思凯自家的好多款,10s确实好看,听说挺中的也比较大!时间久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自家的好多款,10s确实好看,听说挺中的也比较大!时间久累

确实是看上外观了 。r9接收机只是为了适配r9m模块么

网友B:
睿思凯的x系列 l系列 d系列 s系列…总之基本除了tfr系列都可以。然后r9和r9slim是必须搭配r9m的,不是2.4g,是900M

网友:
还是x9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的x系列 l系列 d系列 s系列…总之基本除了tfr系列都可以。然后r9和r9slim是必须搭配r9m的,不是2.4g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睿斯凯是个好厂家,X10S是出的最款遥控器,可以入手
X系列L系列D系列都可以用
R9M高频头只可以对频R9和R9SLIM

网友C:
内置高频头可以用 x8r x6r x4r s8r L9r xm xm+ xsr 还有任工(zyren)做的很多兼容版接收

R9M高频头  slim R9等接收机
Wolfbox 433高频头  wolfbox 433接收机
还有很多很多 兼容性没的说

网友:
这款绝对是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高频头可以用 x8r x6r x4r s8r L9r xm xm+ xsr 还有任工(zyren)做的很多兼容版接收

R9M高频头  slim ...

谢谢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