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正极短路焊接法

楼主(2018-04-07):
        电池正极上锡难。甚至是上不了。厂家通常用超声焊接。但普通模友没有条件。无法焊接正极。今天我模仿点焊机完成了一次不专业的尝试。
        使用并充板将5组穿越电池并在一起。
        然后用电源线和铁丝做接触点。
              然后用钳子夹住。三明治结构。电源线最下。然后是上锡的铜板。即图中导线连接的。最后是电池正极耳。
             用铁丝瞬触正极板起弧焊接。
          最后成功了。如图

网友A:
打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就好了

铝上不了锡

网友:
反正我不敢

网友:
火花四溅,,,是不是很刺激

网友:
加个控制继电器更安全

网友:
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
楼主玩的可吓人啊,用的B6充的吗

网友:
这个太危险了

网友:
有可以焊铝的焊锡。。。几块钱一米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我强烈建议删除这篇帖子,你这绝对是误导人。自组电池都是有风险的事情,你还要短路锂电。这个风险性太大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我建议楼主自己删掉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