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心杯续航问题

楼主(2018-04-07):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续航,真的是时间太短了,受不了了

网友A:
上大桨换大电池

网友:
都是几分钟

网友B:
可能我技术菜吧,3分钟我都不能保证不炸机,或者说保证不炸机的情况下玩起来很无聊玩不到3分钟就腻了,毕竟距离短,一个固定地图绕好几圈了都

网友:
还是好电池,减重,好电机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大桨换大电池

空心杯能上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技术菜吧,3分钟我都不能保证不炸机,或者说保证不炸机的情况下玩起来很无聊玩不到3分钟就腻了,毕竟 ...

慢慢来

网友C:
上减速组换大桨,换大电池,还得减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心杯能上多大的桨

多大电机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C:
上减速组换大桨,换大电池,还得减重

换大桨的原理是什么
是为了减小摩擦 加了减速租 然后转速下降 所以要大叶片提升推力么
3叶换4叶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飞机要轻,机型要合适
用合适的减速组,
用合适的电池
一般10分钟以上没问题

网友:
就是  我一个8520减速组  600m的电池

网友:
600电池 飞了20分钟  机型j-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