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osd接线和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4-07):
MINIOSD连接后,有数据没有图像

接线图

使用的摄像头

使用的图传发射5828S

网友:
改变摄像头制式看看

网友A:
去图传那根剪断的线是需要供电的,你现在摄像头没有供电,试试接到图传的5V输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图传那根剪断的线是需要供电的,你现在摄像头没有供电,试试接到图传的5V输出上 ...

那我直接把从左面飞控的5V供电引到摄像头的5V供电,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图传那根剪断的线是需要供电的,你现在摄像头没有供电,试试接到图传的5V输出上 ...

图传是5828S,没有另外的5V供电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直接把从左面飞控的5V供电引到摄像头的5V供电,行不行?

可以试试

网友:
图传5828S,距离怎么样,有的说真的会到5公里左右

楼主:
问题解决,发上最终接线图供大家参考

最终接线图

网友:
学习了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