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机架只能飞不到4分钟 正常吗

楼主(2018-04-08):
飞机飞起来没大毛病 飞行时间刚4分钟电压就到11.4V 在外面用的手动模式飞的
感觉时间太短了 是滤波不好吗 帮我看看什么原因飞这么短时间  PID调过 滤波不懂使用的默认
飞机配置 150机架 1306电机 25A电调  1000MAH3S电池 F4飞控
飞机
飞控波线
其中一个电机波线 其他差不多

网友:
不正常 应该2分钟就完了

网友:
其实4分钟还好了,绝对和电机关系很大,有的电机手转都不顺滑,能不费电吗

网友A:
4分钟不够吗   你想多久

网友:
两分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分钟不够吗   你想多久

7到8分钟就完美了

网友:
3~5分钟属于正常 同配置用3S800,四分钟

网友:
4分钟不错了

网友:
哥们,能飞4分钟手动,知足了。

网友:
kk200gt续航长

网友(2018-07-21):
配了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