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x.飞控代px4flow光流技术支援,跪求

楼主(2018-04-09):
求pix.飞控代px4flow光流技术支援,一键起飞,定高,定点,跪求大神点播。我用的是飞控固件3.3.3版本,光流固件3.3.3.版本,但是光流不健康,声呐没反应,

网友A:
要在pix飞控地面站启用光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pix飞控地面站启用光流

我用的是mission planner和QGC

网友: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ission planner和QGC

你这个地面站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地面站我就不懂了

请问可以用mission planner,一起调pix飞控和px4光流?

网友:
你是大神,我来看看。。封

网友(2018-08-02):
大佬有进展吗?我也卡在光流定点这了。。估计是固件不行,打算换另一个版本的固件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是光流插上什么反应都没有,单独看光流是好都,超声波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