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rSB接收机S.port端口

楼主(2018-04-09):
请问吧内有哪位吧友用过x4rsb接收机的,可以说一下,数传端口的四个引脚定义是什么。另外还想问一下xsr接收机可以用s.port端口来在遥控器给穿越机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

在x9d用脚本给穿越机调pid也可以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B:
看说明书,说明书都有写

网友:
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歌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说明书都有写

没入手,想提前了解一下

网友A:
可以用sport来调参 我所有穿越都是用这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port来调参 我所有穿越都是用这个接收

你试过用XSR接收机调参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用XSR接收机调参的吗?

           一直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x9d用脚本给穿越机调pid也可以吗?

PID  rate 图传频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  rate 图传频率都可以

一直很好奇,像xsr接收机只有一根s.port接飞控端口的线能不能跟飞控双向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很好奇,像xsr接收机只有一根s.port接飞控端口的线能不能跟飞控双向通信?

类似串口单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串口单线通信

像xsr一根s.port线直接连飞控的UART的TX3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xsr一根s.port线直接连飞控的UART的TX3是吗?

TX 都行 softserial也行
避免用TX1

网友C:
这个需要在2.2.0版本以上吧。一直想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在2.2.0版本以上吧。一直想刷机

是的

网友:
s.port端口接飞控后只是能够进行交换信息,将类似电压,电流,RSSI等信息回传到遥控器上。
什么PID,rate 图传频率可以调参,那都是屁话,图传不支持遥控器调参的话,怎么能调?用什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