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F 连接不上F3飞控

楼主(2018-04-09):
CF 连接不上F3飞控 ,前两天还好使  突然就连接不上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从新安装CF  驱动 都不行 请教一下各位我该怎么办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 不行再换台电脑试

楼主:
刷哪个版本的 10.2的 还安装不上    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