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固定翼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8-04-10):
大神们,飞涡喷用什么飞控

网友(2019-08-27):
我用100多块的A3S3

楼主(2018-04-10):
引用 网友A:
买最贵的

哪种是最贵的

网友A:
买最贵的

网友:
去飞宇或者纵横看看 国内就这些了 外置姿态传感器的 一体的不行

网友:
找找 futaba这些大牌子的陀螺仪 贵点符合身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现在都很稳定的

我想知道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B:
飞控现在都很稳定的

网友:
飞这个都是高手吧,估计都是手控

网友(2020-11-05):
魔鬼    3E  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