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相机替代FPV摄像头?

楼主(2018-04-10):
新手一枚,直接用小蚁相机取代了FPV摄像头,用作第一视角飞行。想问问大家,这样做可靠吗?FPV摄像头是必须要的吗?

网友:
运动摄像机作为摄像头 会有延迟  不行的

网友:
就延迟,其它还好

网友:
摄像头是必要的
外挂相机且先不说延时大 光是逆光效果和稳定性就没有我们的摄像头好用

网友A:
不光有延迟
低光 或者光线变化大的时候 运动相机瞬间应付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有延迟
低光 或者光线变化大的时候 运动相机瞬间应付不过来

严重同意啊,我曾因此飞丢过一架固定翼

网友:
买个便宜的摄像头

网友:
慢速飞可以

网友:
运动相机上的摄像头和单独的摄像头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网友:
延迟高,反应速度慢。

网友:
可以呐真的,还清楚些

网友:
别飞太快,延迟可以接受,竞技穿越的话用摄像头

网友:
相机视角感觉太小了

网友B:
既然玩竞速穿越,肯定要求摄像头反应快,延时小,否则玩穿越的时候飞机都马上撞树了,你摄像头传回来的画面还距离树很远呢,等摄像头画面到树跟前了,你的飞机早撞废了,一句话,就是画面延时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延时能够接受就可以

楼主:
谢谢答复,已入弹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玩竞速穿越,肯定要求摄像头反应快,延时小,否则玩穿越的时候飞机都马上撞树了,你摄像头传回来的画面 ...

运动相机会比几十块的800线摄像头还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动相机会比几十块的800线摄像头还差么

要是比画面实时传输延时,运动相机也比不上几十块钱的av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