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4-10):
更改油门比例是在这里改么?我想让他飞不高,大约1.5M就可以了 ,还是在什么地方改参数?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靠油门没用,apm里面到是有限高功能,靠的是高度计和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油门没用,apm里面到是有限高功能,靠的是高度计和gps

这个机器上只有气压计,和超声波那怎么改油门比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上只有气压计,和超声波那怎么改油门比例呢?

再说一遍跟油门比例无关,油门控制的是动力,油门大上升,油门小下降,至少在你100米高度内,你在任何高度保持的时候如果手动控制都是靠的油门在中点附近微调,往上推就一直往上,往下拉就一直往下。

油门只能控制上升下降,不能控制高度,对于普通四轴,你油门推倒最大会一直升高直到失控,而你要想1.5米的时候就不能升高,调到这个比例的后果就是根本飞不起来,因为1.5m不能上升的动力和地面也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跟油门比例无关,油门控制的是动力,油门大上升,油门小下降,至少在你100米高度内,你在任何高 ...

我这推一点油,直接就上去,可是我不想让他上去?要怎么办?

网友:
把油门速率和加速度的P调低
后果自负

网友:
开启定高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缩锁定当前高度

网友:
如果有光流超声波定位模块支持,那就更加精准了

楼主:
我要怎么加装,和控制激光模块呢?还望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
不懂 手动控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