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F3 Evo版本飞控修复

楼主(2018-04-10):
自打上一个报废F3普通版把修好了的过程发布后,有很多朋友找我帮助解决关于F3硬件坏了该怎么修。而且也有热心的朋友免费的发了我几个有问题的板子研究,修好后发布修理心得给有需要的人。

开始讲一下怎么修理F3 Evo飞控。首先检测判断那个硬件坏了!

第一步 上电检查电源供电,F3供电多数是USB和电调共同或单独供电,由一个共阴极二极管芯片到3.3V稳压芯片组成。简单判断用手去触摸以上两个芯片发热情况,一般情况下,电路中没有直接短路供电芯片是不会坏的。在检查发热时,多数发现主芯片发热严重,也有发现mpu芯片发热,可以说那个发热就是那个有问题。

测量3.3稳压输出端电压是不是3.3V。

这个板子只是主芯片坏了。表现为上电后共阴极二极管,3.3稳压,主芯片发热(烫手)。测量输出电压2.5左右,指示灯蓝灯不亮或暗淡。进一步测量stm32f303供电引脚为短路或熔断(至于熔断我也不太懂)

最好的办法是换芯片。多买一个备用,因为F3主芯片太容易坏了!3.3V芯片一个操作不当就歇菜了!

楼主:
第二步拆芯片
为了修一个F3Evo我买了一个热风枪,调温300度用小风吹,小心+耐心。

楼主:
成功拆下后,测量芯片内阻(坏的芯片内阻很小或短路),测量板子供电线路内阻和上电测量3.3稳压输出电压,如果内阻很小或电压值低可能mpu9250也坏了,板子就没有修理价值了!

楼主:
下一步,焊装stm32芯片

楼主:
上电后,蓝灯和黄灯亮起。主芯片更换成功。
接下来讲怎么刷固件。
这里把我难住了,折腾半天才弄明白。

楼主:
打半天草稿全没了!晕
按步骤刷固件

楼主:
把下载的F3 Evo版本飞控hex固件转换成dfu固件

楼主:
短接boot,不要用镊子或夹子短接,不小心碰到旁边的电路就可能烧坏芯片!我换的第一个芯片就这么坏了!

楼主:
先短接boot在连接USB线,电脑开始识别端口并安装驱动。这里有些技巧,我以后告诉大家。

楼主:
打开第二个软件,往芯片里下载dfu固件

楼主:
打开BF调试飞控,点连接,成功!

网友:
为什么我的f3evo的mpu是6000?

网友A:
用电烙铁堆焊,比热风枪来得快,

网友:
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以,看上去好专业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堆焊,比热风枪来得快,

呵呵,没等你拆下来焊盘就掉了

楼主:
蝈蝈说的对,这种贴片焊盘很脆弱,而且这个板子散热快,烙铁太热了铜箔就起来了!

网友:
泡泡老师。辛苦了。我来学习。

网友:
F3.我换过u。不会掉

网友(2018-05-21):
好贴 学习了一下,自己手头也有块坏的板子感觉也是STM32芯片挂了。可是淘宝一查单单就那一颗芯片也要十几块钱,额。。。

网友B:
有一块F3EVO的TF卡黑盒子记录坏了,检测不到TF卡,显示错误,其他都正常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F3EVO的TF卡黑盒子记录坏了,检测不到TF卡,显示错误,其他都正常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

初步判断有TF卡格式化问题、TF卡坏了、TF卡槽接触不良,具体原因你最好发图看看在准确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有TF卡格式化问题、TF卡坏了、TF卡槽接触不良,具体原因你最好发图看看在准确判断。

TF是直接接在F3芯片上还是通过电路接的,现在不在家等周末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是直接接在F3芯片上还是通过电路接的,现在不在家等周末发图。

数据控制端直接接在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