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关于PIX带超声波事宜

楼主(2018-04-11):
         本人PIXHAWK飞控,坛子逛多了看到大神弄的一些DIY的PIX外设也总是搞一下试试,但最近发现刷了个3.5的固件D的超声波在地面站没有数据显示,然后问题就来了,定高直接降落,定点都降落,是否与这超声波无高度有关,我看泡神及其他大神发的高试视频几乎都没见过用超声波,而且定高定点 也很稳,难道这便宜货与气压计有冲突?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棋友或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是否与超声波无高度有关 这个要看日志
2台 pix 固件3.5.X 去年夏天的版本 超声波实际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10米内定高不错

其中一台有问题 2.4G的天线在超声波范围内飘来飘去 X8R的大天线 导致超声波读取经常为0 定高poshold的时候会降落
后来把天线固定了 就没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