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8-04-11):
想给儿子改装一个手抛机,用的614空心杯电机,想知道怎样接线可以用华坑d10的接收机控制电机电源的通断

网友A:
这个手抛机太小了

网友B:
还不如换大点的,直接dsm接收,加直线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抛机太小了

是电机太小了?还是飞机太小了?

网友C:
614太小了估计也就十多克拉力,建议上极品8520,楼上几位意见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换大点的,直接dsm接收,加直线舵机了

孩子喜欢他的手抛机。。。就是想试试,用太阳能板加电容做的动力,两个舵机,就是这个小空心杯不知道怎样利用通道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4太小了估计也就十多克拉力,建议上极品8520,楼上几位意见都挺好的

手机还有三个720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孩子喜欢他的手抛机。。。就是想试试,用太阳能板加电容做的动力,两个舵机,就是这个小空心杯不知道怎样 ...

615动力还是小了,真心不适合折腾,通断的我只知道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吧

网友D:
720双发可以

楼主:
双发的话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0双发可以

双发飞机重心应该在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发飞机重心应该在哪呢?

翼展三分之一,大概得位置

网友:
双发时原重心位置不变,只是增加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三分之一,大概得位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