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USB电烙铁

楼主(2018-04-11):
USB电烙铁DIY起来还是相对容易,也插方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DA1NTY5Mg==.html?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老外喜欢DIY一些

网友:
usb口烙铁淘宝其实可以买到,关键是功率太小,对于航模来说,经常焊接XT60这类动力电插头,和粗线,这个功率不够用,外场天冷的情况下尤其明显

网友:
不错,什么都可以自己动手

网友:
功率太小了,根本不够用。

网友:
USB。。。标准供电能力是5V 500ma 2.5W能干吗?你告诉我能干嘛,3.0的USB接口5V 1a,你告诉我能干吗? usb3.1能过20V 5A 嗯100W 够了,但是你让那么细的线过5A?确定不是玩笑?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T12接6s动力电来的实在呢,功率也够,

网友:
一般充电器不到10W,功率太小了

网友:
估计风大的时候锡都不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