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延迟67ms是什么水平,换天线或大功率发射能改善么?

楼主(2018-04-11):
fpv延迟67ms是什么水平,换天线或更大功率发射能改善么?VM275T 5.8G 25mW一体图传摄像头,小辫子天线。接收设备是头戴5寸显示屏,854*480,可拆分,蘑菇头和平板双接收天线。室内测试延迟67ms。
如果换了大点的穿越机,上200mw的图传,或者给小机换四叶草天线,这个延迟还能改善么。

网友:
主要是接收机

网友:
算是能接受的水品
25MW的一体图传带的棒子天线已经是极限了
你改蘑菇和平板反而延时更大

网友:
和功率无关,无线传输部分是模拟信号,功率不足只是会有雪花干扰条纹之类的或者干脆没画面,延时都是在有线部分出现的,比如摄像头,比如接收机到屏幕。

你这个应该是接收端的问题

网友:
已经很好了 和功率无关
你要再高的延迟干什么

楼主:
在论坛里也翻了下旧帖,看了大家回复。我理解一下,穿越个人随便玩玩延迟67也够了,之所以问,是因为之前看某品牌的数传眼镜,普通版60几ms,竟速版30几ms,实在不明白fpv的入门标准是多少。
另,我用的眼镜的决定了延迟数,如果将来真玩高速了,那就需要换眼镜才能改进延迟,现在入门玩玩这个眼镜都够用好久了。

网友:
看来还是眼镜有效果

网友:
迟早要换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