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8-04-12):
用的是s500四轴机架,好盈天行者40安电调,3s5200电池,2216电机,1047浆,apm2.8飞控,大神给看看哪里不合理?需要改改

网友A:
apm2.8飞控不行,别的都可以,apm固件已经不更新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apm响应迟缓,有时候会出现不受控的情况,食欲不建议入手apm。哪个版本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飞控不行,别的都可以,apm固件已经不更新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apm响应迟缓,有时候会出现不受控 ...

我这一套能飞十分钟左右,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一套能飞十分钟左右,正不正常

时间正常,如果想提高续航需要提高电压,这个属于入门配置,主要用途就是学习四轴原理,和调试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正常,如果想提高续航需要提高电压,这个属于入门配置,主要用途就是学习四轴原理,和调试方法的 ...

大神,如果想飞二十分钟左右,最小的改动,怎么改

网友:
想飞久一点就换大一点的电机,换18650 4s电池可以

网友:
用大疆E800或者E600

网友C:
换电机,提高电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提高电机效率

大神换个什么样的?性价比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换个什么样的?性价比高的。

郎宇3508,580KV,这个你收二手的,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