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最大能多少啊

楼主(2018-04-12):
如题

网友:
3.18公斤乗于轴数。。。最大。但是毫无意义

网友A:
按一半功率的推力来算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较好的兼顾航时与机动力。四轴5公斤左右,6轴7公斤左右的起飞重量比较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半功率的推力来算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较好的兼顾航时与机动力。四轴5公斤左右,6轴7公斤左右的起飞重量 ...

我预计是5.8kg左右   用1655桨    电池是6s  10p  30000  18650电池    续航大概能多长

网友:
不好判断,具体的航时得实地试飞才能得到比较接近的数据。

网友:
实际飞时电压下降,油门变化,时间也有限制,不能用表格作判断,只能亲自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