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yhawk R可以上5s电池吗?

楼主(2018-04-12):
今天搜索到一个视频emax的babyhawk R居然用5S电池飞行,飞4s我都有点懵逼,竟然还有飞5S的。虽然这段飞行飞得不咋的,但是为啥这台小飞机能扛住这么高压和大电流?12A的电调受得了?就算受得了,RS1106受得了?

网友:
正常,babyhawk r这体积来看用的应该是5s450或者5s600的电池。
看osd飞行时候电压降到了17v,也就是单节3.4v。这个程度的压降下电池放电倍率大约40-50c。
也就是每个电机分到约6a电流,不到100w的功率。视频里飞的也不暴力,所以电机负载并不大,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是敢850 75c 5s满油门电机10秒内不烧我吃电机)
另外现在航模电调上mosfet耐压都是30v的,理论上来说是个电调就能上6s(kk飞塔也可以),银燕这个能上5s也很正常。
但是因为小电机高转速,万一炸机,电机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容易击穿mosfet,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小机不上高s电池。

网友:
这是几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