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看看这样合不合适

楼主(2018-04-12):
我用2216的电机950kv,拉力是多少,怎么算的?要用什么浆拉力达到最大?

网友A:
11-12寸桨
这个必须得这样。大了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2寸桨
这个必须得这样。大了带不动

1047??还是多大的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7??还是多大的大神

1000左右用10寸。。900左右用11寸800左右用12 寸。个人建议。。

网友:
看淘宝上的测算表,它在什么状态下的效率最高,900KV左右的推荐用11寸的慢速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