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 一控走遍天下

楼主(2018-04-13):
入模大约5年,经验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点。
总之,一入航模深似海,再回头已不年少。
如果你是富二代,买个航母,风高浪急时,如一叶扁舟在平静的湖面;买一个游艇,风平浪静时,欣赏大海的美。
如果你是工薪阶层,只能置办一小船,风高浪急时就靠你高人的技艺去永立潮头;风平浪静时,大海的美更绚丽;
以下是我作为工薪阶层的角度,将仅有的一点所得贡献出来。
主题就是:F3 飞控,一控走遍天下。
再次敲黑板,有钱人不要浪费时间往下看!!!!!
一、F3飞控适合哪些机型?
1、穿越机。
2、无人机(四轴、六轴)
3、固定翼(三角翼、常规机型)
在这些机型中,穿越机排名第一,F3飞控专为穿越而生;
由此,穿越专业户认为,F3飞控飞无人机、固定翼会“心如刀绞”,但是按照F3飞控的单片机处理速度来看,响应速度不会比PIXHAWK要差,
感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F3飞控来飞无人机和固定翼,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
二、F3飞控实现哪些功能
除本身应该具备的“姿态控制”外,还能实现
1、定高。
2、自动返航。
三、F3飞控用什么地面站和固件?
1、BF(穿越机)
2、CF(穿越机)
3、INAV(无人机和固定翼)
四、F4已经出来了,F3是不是有些老了?
从两款飞控的硬件来看,单片机的一个是STM32F303、一个是STM32F405,STM32F303某宝上卖单价18-20元之间,STM32F405某宝上的单价在23元左右,
从价钱上也能看得出来,STM32F405的性能要优于STM32F303,主要体现在时钟频率和外部资源,时钟频率越高,处理速度越快,但实际要看程序是如何选择时钟频率的。
因此但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两款单片机相差不大。
那么F4为什么能卖到100块,F3却一路降价,跌到55元呢?F4比F3多了一个OSD,黑匣子存储改用了SD卡,F3还是flash芯片去存储。这个黑匣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什么用处,毕竟大家都是普通玩家,也不会对黑匣子数据进行分析。
软件来看呢,F3和F4飞控都可以用CF固件和BF固件,两个飞控的算法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OSD。
综合来看:按照这两款飞控的处理器级别来看,处理现在的飞行数据没有任何影响,不会出现像APM的mega8和PIX的stm32这样的显著差别。软件算法上来看,也都是同样的算法,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OSD,至于选择哪款飞控,也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口袋充裕又想要带OSD,就选择F4,口袋不充裕,也没有OSD的需求,就选择F3就可以了。
以上都是个人看法,说的不好,请各位模友轻拍。
五、哪种固件比较好呢?
按照现在更新的版本来看,BF固件要远远好于CF固件,原因在于,BF固件支持的电调协议比较多。应该很多模友遇到过几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一起飞就翻车的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来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私信我,或者加我微信:haveaseat。

网友A:
主控换了,架构换了。算法确实不一样的,干过嵌入式的应该都知道,F4优化肯定比F3好,不过F3性能完全够用了。

网友:
现在的摄像头都能提供电压信息和飞行时间。可以不需要osd的飞控

网友B:
那么F4为什么能卖到100块,F3却一路降价,跌到55元呢?F4比F3多了一个OSD,黑匣子存储改用了SD卡,F3还是flash芯片去存储。这个黑匣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什么用处,毕竟大家都是普通玩家,也不会对黑匣子数据进行分析。
从软件来看呢,F3和F4飞控都可以用CF固件和BF固件,两个飞控的算法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OSD。

乱讲
我手上F3飞控就有带OSD的 黑盒子F3 F4不少飞控也是有配的
市场上F3 F4有用TF 做黑盒存储的 也有用flash
我也是普通玩家 为什么不用黑盒
OSD调参 看RSSI电流电压多方便 现在飞是必不可少
两个飞控的算法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优化是不一样的 F4 和F3硬件架构是不一样的 另外F7现在优化就不够
F3的ROM是不够用了 好多功能都被砍掉了 F4才是主流 F7明年再说
现在鼓励F3的不外乎清理库存 和强烈推荐CC3D Naze这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F4为什么能卖到100块,F3却一路降价,跌到55元呢?F4比F3多了一个OSD,黑匣子存储改用了SD卡,F3还是fl ...

我忘记提iphone45678了 一个道理 觉得数字高的 就是高版本的 F4也会跌到底的

网友C:
只用图中的SPRACINGF3来概括F3
不是所有F3都不带OSD的 不是所有F3都不带外置黑匣子
最重要的是 你忘记了还有陀螺仪这个东西
F4 F7处理速度快是为了高响应陀螺仪 高刷新率
加上现在慢慢开启了动态滤波 SGATE2滤波 更高的DSHOT
F4已经快不够用了 更别说F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F4为什么能卖到100块,F3却一路降价,跌到55元呢?F4比F3多了一个OSD,黑匣子存储改用了SD卡,F3还是fl ...

我可没推荐你用啥,不是说了吗 有钱就用F4 没钱就不玩呗  啥都省了,功能都给你开放了,你能玩出啥花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F4为什么能卖到100块,F3却一路降价,跌到55元呢?F4比F3多了一个OSD,黑匣子存储改用了SD卡,F3还是fl ...

要是清库存,我能让淘宝所有卖家做不下去。

网友:
现在BF3.3,各种滤波器,双8K,和F4的差距实在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换了,架构换了。算法确实不一样的,干过嵌入式的应该都知道,F4优化肯定比F3好,不过F3性能完全够用了 ...

我一直觉得换汤不换药,我也想表达个F3够用的意思,然后被说成推销F3 哈哈 爱用啥用啥呗

网友D:
刚刚开始玩穿越 多看帖子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图中的SPRACINGF3来概括F3
不是所有F3都不带OSD的 不是所有F3都不带外置黑匣子
最重要的是 你忘记了还 ...

             完全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觉得换汤不换药,我也想表达个F3够用的意思,然后被说成推销F3 哈哈 爱用啥用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开始玩穿越 多看帖子是对的

谢谢大佬 我也是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大佬来拍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我也是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大佬来拍砖

很久不玩穿越 最近闲着鼓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不玩穿越 最近闲着鼓捣一下

这个季节正适合玩这个

网友E:
哈哈,f3依旧用着,,因为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f3依旧用着,,因为穷!

哈哈 F3 就够了   45678有啥用 都是卖家营销的噱头

网友:
乱讲,bf标准的f3就是有spi接口的osd的,也有sd卡的,到底哪个好,也要看版本的,还有今年f4明年f7??我想说h7已经开始做适配了,如果速度快,f4和f7有比较大可能被跳过,之后就是直接h7单挑桌面处理器的性能了。
我说f7会被跳过是因为目前来看f7不能明显拉开与f3和f4的差距,价格还贵。

这是标准的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