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2A电调维修求助,请大神帮助

楼主(2018-04-13):
一个好盈12A电调坏了。上电能自检。刷过bl程序,连接bl软件能调参,说明应该单片机没坏。测量有一路mos管击穿了。换掉了。
上电后电机有发出正常的自检声音。但是启动电机比较卡。又烧掉一路mos。
目前情况是第一路mos焊在板子上后经过触发SD不能导通,但是mos管拿下来是能触发导通的。
另外二路mos管在板子上都能触发导通。
后面咋维修不知道请大神指点。
另外,这个板子上每路mos管有2个,4399gm和4166,这个416也是八脚封装的。这个也是mos管吗?还是起到半价驱动作用?。会不会是这个4166的问题?

网友:
太专业了不知道

网友:
把所有mos全换了就好了,焊接时候注意静电

网友:
我会修 加我微信haveaseat

网友A:
先吹下MOS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下有没有坏,
换了好的还不行就换半桥吧
然后IC脚没焊好也会有这个问题,

最主要一点,你测试的时候把电机的桨叶取下了,没负载没那么容易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吹下MOS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下有没有坏,
换了好的还不行就换半桥吧
然后IC脚没焊好也会有这个问题, ...

说的对,查好坏要把所有MOS管全拆下来测。不能看表面有没有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