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的求助关于电源的选择和求解

楼主(2018-04-13):
小白想入坑,但是很多专业名词根本不会,很多组装贴也是解释不清楚那么我就一步步的求教吧,
想租一台四轴航拍,最基本的我要怎么分电源,怎么去选择分电板,各个部件怎么去连接?
有没有比较直观直白的讲解关于飞机多重需要多大的电机然后选择多大的电调,然后选择多大的浆,再去配合多大的电池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悬停时间?
如我下图这样的接法需要多少通道去控制

希嘉SAGA E450T

电源分体

网友A:
一切从贵的来,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分电板需要分成几组电源?
一个电源分出多少组的电源来

网友A:
分电板从你整体的电流来选择。有的分电板带有降压电路,这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从贵的来,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这个就皮了.娱乐级别吧.玩玩小航拍.享受下自己组装diy飞机的乐趣.不追求什么操作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皮了.娱乐级别吧.玩玩小航拍.享受下自己组装diy飞机的乐趣.不追求什么操作什么的 ...

对啊,玩玩小航拍也是一样的,配置不选好一点贵一点的,你没飞几次就想着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从你整体的电流来选择。有的分电板带有降压电路,这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按照我上图这样最低需要分成几路呢?就是那几个需要直接接到分电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皮了.娱乐级别吧.玩玩小航拍.享受下自己组装diy飞机的乐趣.不追求什么操作什么的 ...

没毛病,便宜的就好,因为自组机性价比在消费级航拍机里已经远远不如商品机了,某疆的10000元内消费级机器的性能,同价位自组还是很难超越的的。自组其实就是玩了diy乐趣,另外自组机找没人的地方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玩玩小航拍也是一样的,配置不选好一点贵一点的,你没飞几次就想着升级了。

全按贵的来啊? 电机收2手,飞控2手,遥控器乐迪at10的,12通道接收机,飞宇三轴2手云台,图传选手机用的那种,机架买新的或者2手9新机架,飞控用apm的也ok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上图这样最低需要分成几路呢?就是那几个需要直接接到分电板上

四个电调需要4路,降压模块需要一路,云台图传可能需要一路(降压),再加上一路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按贵的来啊? 电机收2手,飞控2手,遥控器乐迪at10的,12通道接收机,飞宇三轴2手云台,图传选 ...

如果从安全及可靠性角度来讲,全部一手最实在。你买二手的话,电调一定要功能正常使用,电机的动平衡一定要好,飞控的话,APM我觉得淘宝全新价比二手贵不了多少,飞控建议全新的好。云台可以二手,图传一二手差不了太大,买一手最好,性能售后啥的有保障。遥控二手的也可以,性价比高(前提功能啥的都正常)。

网友A:
至于机架,贵的也很贵,便宜的也有,不过材料价值摆在那里,重量、质量也存在,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机架,贵的也很贵,便宜的也有,不过材料价值摆在那里,重量、质量也存在,一分钱一分货。

希嘉SAGA E450T的机架怎么样?

网友B:
自组航拍就是坑 入了不是退魔就是换DJ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组航拍就是坑 入了不是退魔就是换DJ

这话说得在理。除了大型自组航拍,小型航拍确实是DJ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嘉SAGA E450T的机架怎么样?

没用过,看着不错,之前比塑料的F45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得在理。除了大型自组航拍,小型航拍确实是DJ好。

DJ固然是好.可就是感觉diy有一种乐趣.并不是要追求多么极致.至少自己可以懂一点道理.然后去动手组装充实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DJ固然是好.可就是感觉diy有一种乐趣.并不是要追求多么极致.至少自己可以懂一点道理.然后去动手组装充实 ...

这倒是。

网友:
直接上商品机吧,不然够你折腾的,最后还是要选择商品机的

网友:
航拍机还是要安全第一的!

网友C:
我自主机器可复杂了
分电板就要分5.5V 5V 12V的
5.5V是pix的供电模块 是给APM/pix供电 和提供电压电流数据用的 这里面包括给大部分pix外设供电包括gps 声纳
12V一条给给图传 一条给云台 一条给模拟相机
5V 要求高电流 给云台的相机供电 数传 OSD(对都是独立供电) 接收机 爆闪灯
另外我不用分电板 直接用线+UBEC(好的那种独立模块)

民用无人机本来就没有安全可言 dji也会掉一片
美军的军用无人机都会被干扰下来
自主的好处是30秒内能上天 不用商品机架 等你有个5-6年的飞行经验就知道了
反正我是从apm 第一代玩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主机器可复杂了
分电板就要分5.5V 5V 12V的
5.5V是pix的供电模块 是给APM/pix供电 和提供电压电流数据 ...

多多指导指导.想上3508的电机.你觉得可行吗?450的架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多指导指导.想上3508的电机.你觉得可行吗?450的架子

不可行 马达太重 哪怕不考虑kv

网友:
恭喜入坑

楼主:
多多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行 马达太重 哪怕不考虑kv

看到说.要挂云台最好的是3508的电机.一部到位。免去后期动力不足更换电机的烦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自主机器可复杂了
分电板就要分5.5V 5V 12V的
5.5V是pix的供电模块 是给APM/pix供电 和提供电压电流数据 ...

兄弟,自组的30秒内能上天是指全部调试好的吧?而且如果要GPS定位,自组也要等个30秒搜星。商品的要所谓的预热啥的肯定是从安全角度,给飞控提供稳定舒适的温度,同时等待GPS搜星定位,这都是好处啊。自组的没有所谓的飞控预热说法,所以才是上电解锁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说.要挂云台最好的是3508的电机.一部到位。免去后期动力不足更换电机的烦恼 ...

3508一般都是低KV的,桨都是12~15寸左右的,这要求轴距合适,怎么也得500~68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一般都是低KV的,桨都是12~15寸左右的,这要求轴距合适,怎么也得500~680左右吧。

试一下吧.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下吧.看看效果

450轴距,配11,12寸桨差不多,KV值700到920,电池5200mah差不多。你可以搜下懒猫猫计算器,用来计算桨长,轴距,力效,电流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自组的30秒内能上天是指全部调试好的吧?而且如果要GPS定位,自组也要等个30秒搜星。商品的要所谓 ...

30秒 我数传都练好了
要啥预热 别被dji那说法骗
IMU本来就有自动温度校准(diydrones上面有明确讨论)
其他零件10度以上基本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说.要挂云台最好的是3508的电机.一部到位。免去后期动力不足更换电机的烦恼 ...

450太小 起码600起
4S 系统700KV左右 13寸桨
6S 系统 300-400KV 13寸桨以上
起飞重量 3kg 左右 4S 6S 可以差不多起飞重量 区别在电池容量
这样的自主 我一台飞30分钟 一台40分钟 都飞到3.4V左右
我这边户外温度底 20度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秒 我数传都练好了
要啥预热 别被dji那说法骗
IMU本来就有自动温度校准(diydrones上面有明确讨论)

等个30秒,给自己一个营造一个轻松点的心理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切从贵的来,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这样容易被坑的,也要根据情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容易被坑的,也要根据情况来

那肯定的,东西买贵的,但是买的是需要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