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8-04-13):
穿越机电调与一般电调区别在哪里,穿越机用的电调如果使输入电压满足要求能不能用在大机架上,如f450。穿越机电调是不是对电机的kv值有要求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穿越机相应速度更快。一般不带BEC。。。。。我认为就是这个区别

网友:
体积小,重量轻,油门响应速度快(目前可以达到48k)对电压没有要求输入端最好加一个滤波电容。因为穿越机的时候,电调是直接由螺旋桨散热的,要用在别的飞机上的话,要做好散热。

网友:
目前市场上的电调硬件的方案就那么几套,软件差不多都是BL和BLS了,所以没啥区别,一般在用料和加工工艺会有区别。质量能保证的,剩下的参数都不用考虑。

网友:
传统大多轴的电调都是飞机电调改过来
玩过固定翼飞机的都知道 有的时候10多A瞬间可以到50-80A电流
但是穿越又不一样了 100A-120A可以分给4个电调用
现在穿越电调都很皮实 用在450这类加速不需要瞬间电流太大的机器上没任何问题
反正我的大多轴都用穿越的电调 飞个30-40分钟都没问题 其中一个放在机臂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