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两轴云台设计

楼主(2018-04-13):
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因为第一选题没选上后来改选题设计两轴云台。。。需要对两轴云台建模和开发控制算法。。。完全没接触过这类东西。想问问两轴云台的控制算法难理解吗

网友A:
很好理解 自动化学生必须要懂这些
看代码都要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理解 自动化学生必须要懂这些
看代码都要懂

可是PID算法挺难的。。要求我们开发一个控制算法。。怎么样才算自己开发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PID算法挺难的。。要求我们开发一个控制算法。。怎么样才算自己开发出来的呢 ...

开发 不是叫你们从0开始
真正从0开始弄控制算法 没有一个博士 一群人 几年的时间都搞不定
所有的开发都是用基础理论 写成代码 你想用pid fuzzlogic kalman这些理论都行

网友:
高端大气 代码不懂,帮顶咯

网友B:
网上通过陀螺仪数据和加速度数据算位置的算法一大堆,其中有些函数是可以已定的,就是pid,自己多搜搜,不难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通过陀螺仪数据和加速度数据算位置的算法一大堆,其中有些函数是可以已定的,就是pid,自己多搜搜,不 ...

PID是根据实际云台需要的值来调的而不是一直不变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