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舵机控制信号控制云台电机

楼主(2018-04-14):
设计个探照灯,之前使用舵机控制灯头俯仰,由于体积太大现在想换成云台电机控制,不知有没有现成的模块接在接收机上用舵机PWM信号就能直接控制云台电机

网友:
厉害了,改好了分享一下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如果是舵机云台直接舵机信号控制,无刷云台就要无刷云台驱动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舵机云台直接舵机信号控制,无刷云台就要无刷云台驱动板了

我不是接云台的,是要用控制舵机的信号怎么转换去控制云台电机

网友:
老哥 怎么用接收机和遥控器,飞控去控制一个MG995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