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调试最新飞控蓝牙调试模块,手机APP调试

楼主(2018-04-14):
首先,支持几乎所有电脑地面站可以实现的功能,接近完美,飞盈佳乐飞控可以直连免焊接,其他飞控还需要焊接一下!上视频!

网友:
这个是什么app

网友:
好东西,方便以后出去调参

网友:
就一个蓝牙模块 转串口的 也就是要浪费一个串口
以前飞naze32还很好用
现在直接OSD或者遥控器调参 不需要这东西 还担心的2.4G干扰

网友:
看起来很方便

网友A:
呵呵,不低于五十吧?安卓没有客户端?

网友B:
OSD足以,而且参数也不是经常变,这个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足以,而且参数也不是经常变,这个有点。。。

这个是全面的地面站什么都有,综合来说,还是方便的,毕竟有些东西只有在地面站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低于五十吧?安卓没有客户端?

有安卓苹果的App 就卖50

网友:
没找到安卓的APP

网友:
这个针对开源飞控还比较合适,毕竟开源飞控调参有些麻烦,靠蓝牙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