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刷机接线

楼主(2018-04-14):
最近买了个富斯9遥控器,想刷ER9X固件,但不知怎么接线,希望各位模友指导或发一下教程,谢谢

网友A:
刷机接线高清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接线高清大图

能否再发一下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再发一下教程?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34   看看这个,这是我之前做的

网友:
新的富斯9 好像换了芯片 你得先拆开后盖拍个pcu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34   看看这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9 ATMEGA64A更换ATMEGA128A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34   看看这 ...

对了,能否发一下opentx的最新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能否发一下opentx的最新固件?

这个是以前搞的,我这没有固件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我在闲鱼上帮你看的……感觉这个图为啥和上面的图有一条线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