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精灵3电机

楼主(2018-04-14):
某宝买的二手拆机大疆精灵的电机,外观都还不错,也没异响,今天上电试了试,总结了一下这货为啥这么便宜,11块一个,老实讲,上了9445浆之后,这电机发热严重,发热严重,贴吧就有同志的精灵3烧电机了。发热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A:
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才会便宜,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绝对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才会便宜,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绝对是真理

说的对,

网友:
绝缘问题,匝间短路。

网友B:
有能力的话自己重新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力的话自己重新绕线

有能力,没必要,10块钱的东西,

楼主(2018-08-06):
我用这电机装的450,飞下来电机不怎么发热呀。可能在电调,重量什么的配置上不同导致的,我的四轴不是很重。如果说匝间短路,那是款无刷电机都有可能,至于发热,如果发热特别严重,就不是一个两个飞机是因为发热炸鸡,应该是成批成批的,炸鸡可能和他的操作,环境都有关系,精灵4的电机也装了机,用1045的桨,拉力比精灵3的强蛮多,发热几乎不怎么大,目前所有电机都是拆机大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