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组装4轴航拍机,很多的不懂

楼主(2018-04-15):
小白纯小白组装电调电流电压电机飞控数传云台相机螺旋桨电池全部一片空白的开始?
什么是遥控?遥控几通道怎么用?该用什么遥控?控电是什么?
机架多大?电机怎么选?kv是什么?飞控是什么?螺旋桨距多少?螺旋桨平衡?几个部件怎么连接?要多少组电源?每组电源有什么要求?云台怎么控制?这些全部不懂得情况下我开始了我的四轴航拍的旅程,本人决心从制作到起飞全程跟帖实录,
经过自己的心仪想着买个一般机架能剩则省的步骤开始了查阅听泡泡老师的基本知识和部件的丢三拉四的查找,甚至到现在我连基本知识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了采购和咸鱼二手旅程!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版主大人的教导
咸鱼淘二手一是因为没钱,又不想用差的,基本目标9新无暗病(就算有我也没有办法被坑了)基本是能剩1-200左右价格,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找到一堆魔友,好心的会和你交谈很多知识,遇到一个卖机架和云台的老魔友!可惜少飞了,热心的他指导了我电机电调电池三者的搭配(因执意要上3508的电机也和他说了说也是可以动力考虑稳,不追求快速和多动作)固定下了一系列奇葩机型的搭配(也查阅很多百度,论坛淘宝资料可是很多都是一大堆理论一大堆数据对于小白来说我是完全不懂)配置具体定下来了
               带感叹号!为咸鱼二手物品 (0未全新 1为残破)
遥控器:天地飞9 1024 9通道接收 ! 8
机架:saga-450T     !  0
电机:群汐4006(实则3508)680kv  ! 9
螺旋桨:1250桨 4对碳纤维螺旋桨加几对尼龙螺旋桨(数量未知电机送的)! 0
电调:好盈乐天40A 支持2-6s
飞控:APM进口m8ngps !9
电池:6s 5200ah 35c
充电器:b6ac
云台:飞越 T-3D三轴云台 !9
杂件:bb机 热缩管(好像买错了东西到了才好买这些)
暂时下单部件后期更新
本贴持续更新!欢迎各机油指导纠错

可以这样插图吗?东西到了更新图片

楼主:
电池的认知(对于小白来说都是参数都是数据)确定自己需要几s电池之后够买充电器(平衡充电器)和对电池的用法设置对电池安全返航数值
铝电池不需要充放电。过放会对电池造成伤害会鼓包
查看电池有没有点,连接平衡充进行充电点击inc可以查看每个电池的电压,每片电压比自己的电池的中位数高就是有电了(但是相当于没什么电了)
举例6s 5200ah22.2v中数值为3.7(电压除于s数得来)怎么算自己的满电电压我也不知道.朋友告诉我为4.2算是满电值
充电器为全英文.根本看不懂查阅资料后的知我只需要用到锂电池平衡充模式就可以了设置好v数和ah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b6ac充电器发热量不算小.有能力可以diy一个小风扇作为散热
充电器的用法我就不介绍了b6ac充电器中文说明书这里有。可以自己看看
设置自己APM飞控自动返航和设置最低电压的数值保护电池的寿命(可能是错误的,大神知道的话请揪出错误并改正)
上面得知电池中位数为3.7V(6s 5200ah 22.2v为例子)那么3.8v的时候就要返航3.7v就要降落地面了.3.6v的时候就不能再飞了这样会造成过放.当飞机返回地面的时候电压会回升但是为了电池寿命考虑还是不要再飞了.那么安全值则为3.8v就要自动返航了

楼主:
插楼一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先潜水一段时间吧,你的问题太多了,

知道啊!一步一步开始斋看理论一大堆没有实物空谈理论有什么(´・ω・`)?到后来还是不懂

网友:
又一个跌入魔坑,
加油吧加油

网友:
6S +680kv   你这是造火箭
多潜水把

网友:
我也是从什么也不懂开始的

网友: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混论坛潜水群

网友:
慢慢来多潜水

网友:
机架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saga那个450机架,上2212或者2216吧,顶天上个2808,但2808少见。

然后前排提示,手机端不能编辑帖子,我经常用手机端,但现在不敢用手机开主题帖了,不能编辑写出来的帖子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控~

换个啥控?天地飞不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啥控?天地飞不错吧?

他没说具体,是换飞控还是遥控。你这动力配置,450轴距不合适,把电池换4s吧,6s配个450轴距,看起来就别扭。

网友D:
680kv,配4s电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0kv,配4s电池把

4s电池续航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4s电池续航不行吧?

那你得加大鸡架,上4110电机,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得加大鸡架,上4110电机,1555桨

行,先到了再说不行就换电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没说具体,是换飞控还是遥控。你这动力配置,450轴距不合适,把电池换4s吧,6s配个450轴距,看起来就别 ...

看看先吧,等东西到了,城主osd你知道怎么弄吗?我现在有疑问就是有图传是显示在雪花屏!如果我没有图传的话他能不能显示在遥控器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先到了再说不行就换电池嘛

建议上4s 2p的vtc6 1865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先吧,等东西到了,城主osd你知道怎么弄吗?我现在有疑问就是有图传是显示在雪花屏!如果我没有图传 ...

你遥控高级货,带数据回传的话,自然是可以集成osd信息到遥控上。比如那个风迎的遥控就集成数传图传功能的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先吧,等东西到了,城主osd你知道怎么弄吗?我现在有疑问就是有图传是显示在雪花屏!如果我没有图传 ...

我现在用的最可靠的系统 是套美国的433系统 dragon link
如果只看回传数据 比2.4G遥控 5.8G图传靠谱多了
串口直连遥控发射 发射压缩mavlink 回传接收机
接收机带蓝牙 蓝牙连手机地面站显示位置和姿态
缺点速率低 40分钟多轴远航不知道能干什么

网友E:
不懂找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找泡泡老师

有在看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啥控?天地飞不错吧?

futaba有钱的话,没钱买at9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认知(对于小白来说都是参数都是数据)确定自己需要几s电池之后够买充电器(平衡充电器)和对电池的 ...

APM那个返航不如设置遥控那个失控返航,据说容易boom。还有电压不用那么低的,因为负载的原因你下来之后电压还会上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