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电压回传

楼主(2018-04-15):
请教各位做植保朋友,我现在是买了套大疆的A3-AG的飞控,配遥控器是大疆的Datalink3.没买断电续航模块,我用小电池单独对飞控供电,手机APP只能显示小电池的电压,大电池没法显示,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手机APP显示大电池的电压呢?

网友A:
你把pmu接到大电池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mu接到大电池上啊

谢谢你的回答,但不用小电池就不能断电续航了,因为我没买断电续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