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接收求助

楼主(2018-04-15):
有大佬用frsky V8R4接收吗,为什么按住对码键上电,接收红灯常亮。X9D遥控器D8模式选bind对频,接收依然红灯常亮就是对不了频。两个一样的V8R4接收都是这样。诡异的是我用其他兼容接收比如RX-F801都可以正常对频。求助各位大佬,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说起来丢脸,我找了一下原来的包装,里面有一种特别小的对码线,就是一块特别小的黑色塑料包的小铁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对码说明书里没有接对码线的操作)连对码线,按着对码键上电,正常对频就可以了。现在对个码都这么复杂的吗。。。感觉被时代抛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来丢脸,我找了一下原来的包装,里面有一种特别小的对码线,就是一块特别小的黑色塑料包的小铁片。抱 ...

有些设计是比较奇怪的。

网友:
唉这个设计还是我在flysky的接收上用过的

网友:
功能多的遥控器感觉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