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8-04-15):
这种机架电池放上还是下面?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放上,放下都可以。个人觉得放上边好看点。

网友:
这种是可以放上面

网友:
上面中间位置。

网友A:
位置随意,绑紧就行,建议放上面,加个碳板,任意角度炸机基本不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随意,绑紧就行,建议放上面,加个碳板,任意角度炸机基本不伤电池

我现在暂时放到地下了,因为放在上面做翻滚时感觉重心不稳,我用3D打印的电池底板

网友:
放下面 草地比较好起飞

网友:
我是觉得放中间比较合适

网友:
其实放上面也行,放哪里就看自己习惯了

网友:
放上面好像更灵活,,放下面重心比较稳

网友:
放中间会比较平衡

网友:
还得看电池的形状和大小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