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5):
OSD是回传信息的模块!那么我就有两个疑问咨询各位大大了

1,有图传接收机的情况下是显示在雪花屏上的
2,没有图传和发射机只是回传信息到遥控器上的!
请问同一个OSD是不是可以这样?还是说要分开来?

楼主:
还是说要分开购买osd模块!图传osd为图传的,遥控器的为遥控器的

网友A:
遥控支持回传就可以。不支持。传回遥控器也不会有地方给你显示。。
一般我们说的OSD只是说图传的那个OSD。。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支持回传就可以。不支持。传回遥控器也不会有地方给你显示。。
一般我们说的OSD只是说图传的那个OSD。 ...

天地飞9支持吗?因为有时不带图传的话能不能直接显示在遥控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9支持吗?因为有时不带图传的话能不能直接显示在遥控器上

AT9我可不是很了解。我一直用富斯。不好意思。听说是可以装回传的。但是至于支持什么参数的回传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行,遥控器的是遥控器的。图传是图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要分开购买osd模块!图传osd为图传的,遥控器的为遥控器的

要分开,遥控器的是遥控器的,图传是图穿的

网友B:
at9,有h-03回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有h-03回传模块

我的是天地飞!看来只能上图传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有h-03回传模块

淘宝搜不到啊?

网友:
买风迎遥控,图传数传一体,遥控距离远,就是价格贼贵,其他都好,没用过,但是知道这么个东西,给你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不到啊?

乐迪prm-03

网友:
遥控器回传数据不靠谱 带宽不够多
frsky 2.4G 数据回传也就200多米

网友:
这是两码事,不能这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