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教,pix固定翼

楼主(2018-04-15):
最近想做一个飞控固定翼,主要是想实现一个功能,定点自主降落,就像埃隆马斯克那个火箭回收系统,在空中脱离后,自主飞行到提前预设的位置并且落地,一直在玩多旋翼,没有装过固定翼,不知用pix空速计实现这个功能有没有压力,望各位指点

网友A:
用精灵的电机。也就只能9寸桨。无法获得大载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精灵的电机。也就只能9寸桨。无法获得大载重吧?

航拍机,足以足以

网友:
不懂,帮你顶顶贴

网友:
用GPS可以降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了 自动降落的参数也不少 没法一个一个教

网友B:
不用试了,我装了空速和超声波自动降落,误差极大。固定翼定点降落,受风和高度影响很大,气压计的高度值本来就不准,如果在超声波起作用前位置还算可以的话降落位置还凑合,如果一开始就有偏差,降落位置会偏很远。总体降落误差在3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我装了空速和超声波自动降落,误差极大。固定翼定点降落,受风和高度影响很大,气压计的高度值本 ...

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呗

网友:
如果能连上军用频道的gps,那估计就能精准降落了。气压计都能屏蔽

网友(2018-07-23):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我装了空速和超声波自动降落,误差极大。固定翼定点降落,受风和高度影响很大,气压计的高度值本 ...

您好,可以加个qq或微信交流一些pix的问题吗?

网友(2021-03-25):
您好,可以加个qq或微信交流一些pix的问题吗?

网友:
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呗

网友:
这是植保机吗,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