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做屏蔽吗?

楼主(2018-04-15):
例如电调线的屏蔽?各连接线的屏蔽!各个部件的互相干扰?电调电源线和电调信号互相的干扰有必要做屏蔽吗?例如套上屏蔽网套?有哪些部件的干扰比较大

网友:
一般的电磁环境都不至于影响到电调的信号线 就算你的电源线和电调线挨得很近也不会干扰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说屏蔽,都是屏蔽电调电源线对飞控罗盘的干扰,有的用带罗盘的GPS,GPS就要架高,做好屏蔽,防止电磁干扰罗盘的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好就做

不知道做啥?看到有屏蔽网套想每个连接线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