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富斯控这个箭头怎么移动到右边

楼主(2018-04-15):
谁知道富斯控这个箭头怎么移动到右边?

网友:
动遥杆,那个通道就打那个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设置舵量行程的

谢了,是的,我的遥控航向舵量不够

网友:
右手摇杆往右拨动一下

网友:
刷了十通以后比较难弄我也这样子

网友:
动 相对应的摇杆

网友:
左右摇动方向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