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s(3)——2.4G接收机天线布置

楼主(2018-04-16):
不定期分享一些使用小心得,知道的笑一笑,不知道的看一看。
接收机天线布置适用于现在市面上所有品牌。

自己维修更换天线时,切莫轻易购买某宝上五花八门,价格参次不齐的天线,这些天线外表看似没有区别,使用效果区别很大,因为这点钱摔了飞机不值得

楼主:
补充:天线呈90度布置,可以是水平面上的90度,也可以是X和Y轴在空间分布上的90度

网友:
其实现在好多接收机的天线都是最普通的那种,新买的接收机测量下天线顶端裸露部分长度,以后如果遇到天线断了,只要不是剩下特别短,把断的部分剪掉后,重新破去外皮和屏蔽层一段长度,并修剪裸露部分长度和原来一样即可。

我曾多次用这种办法修复天线,遥控距离和原来一样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带振子那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有收获就好

网友(2019-01-09):
问一下,那么换了铜管屏蔽的天线行不?我玩车想把富斯三通道发射机换成6dbi天线行不行

网友(2019-03-16):
请问,四轴多是碳纤维机架脚架,天线总该有个固定的地方,请问,如何远离碳纤维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