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有点疑难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04-16):
自己DIY了一个四旋翼无人机
用的是NAZA N LITE的飞控
朗宇 R2205的电机
FUTABA T8FG遥控
调参完毕后去试飞  油门没有到50%飞机就已经起飞。自己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调没校准吧。还是手动模式?

网友:
50%是悬停油门

网友:
谁跟你说必须要50%油门飞机才能起飞的。。。

网友:
25油门就能起飞,没有设定悬停油门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因人而异的,50%起飞也很正常啊,

网友:
电调校准问题
25%起飞 按照这配置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