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的六轴不稳定,求看看日志

楼主(2018-04-16):
谁给看看日志,最近组了一台6轴,自动调参机子晃来晃去,怎么也完成不了,还有机头方向老是会自己偏移,罗盘校正好像也没效果,干扰的话我的飞控和罗盘已经远离动力线了,还是一样啊,这个日志我是在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下的,机头会偏移,帮忙看看是罗盘干扰了还是什么。
最后这张图是内部布线,应该不会干扰到罗盘啊。

1 2000-1-1 星期六 8-03-02.rar

网友:
整个一个大磁场

网友:
飞控没发言权,布线最忌讳有方向性,线乱七八糟的正经没事,你全捋顺了,盘的整洁了,干扰肯定大

网友:
好大个电磁场啊

网友A:
我是低高压电工,你这样围绕式走线就形成了线圈旋转磁场,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点像电机内部绕线呢?电机转动就需要像你这样绕线形成一个旋转磁场才能转动,你让你的飞控在磁场中央是要让它旋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低高压电工,你这样围绕式走线就形成了线圈旋转磁场,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点像电机内部绕线呢?电机转动就 ...

谢谢,问一下,如果我在每路动力线上缠绕上屏蔽层,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这个步线肯定是会干扰了,不用说~
想想一但飞起来几十A的电流 不产生磁场才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一下,如果我在每路动力线上缠绕上屏蔽层,会不会有效果?

这种电路板上的屏蔽层我不知道直接缠上就行还是需要再接地,反正我们接触的屏蔽层缠好后需要接在接地上才行。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板上的屏蔽层我不知道直接缠上就行还是需要再接地,反正我们接触的屏蔽层缠好后需要接在接地上才 ...

我就是把动力线缠上,然后引线出来统一接地的

楼主:
这个是油门打到80以上罗盘的干扰值,在罗盘补偿里面看的,我看干扰并不大啊

网友:
看起来很正常啊 震动也在合理范围内
指南针这些在GPS内 基本不可能被干扰到

楼主:
刚把所有动力线全部饶了屏蔽层,然后统一接负极,刚试了一下,出问题了,刚离地就往一个方向自璇,翻了,我把内部罗盘关闭了,还是一样,坏事了

楼主:
这是我的指南针设置,校准也是正常的,校准完后,转动机头,东西南北也是正确的,但是一起来就自璇,直接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把动力线缠上,然后引线出来统一接地的

应该没问题,因为这样屏蔽层就相当于地线了,地线只要没断开是不会产生干扰或感应电,

网友B:
基本检查做到位了没?电调校准、桨叶正反转顺序、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检查做到位了没?电调校准、桨叶正反转顺序、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虚焊

这些肯定没有问题,之前还可以飞起来,只是有点机头会偏移一点,大概15度左右,后来我加了屏蔽后,完全飞不起来了,一起来就自璇炸鸡

楼主:
刚才把 固件升级到了最新的V3.5.5,重新校准后目前又可以飞起来了,改天去野外自动调参一下看看

楼主:
我这个电源电压有点毛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这个定高时YAW轴偏移比较大,是干扰吗?

楼主:
加了屏蔽的布线

网友A(2018-05-28):
老哥现在平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现在平稳没

现在比较稳,飞起来还可以,就是前些天自动调参电池没电了还没有调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比较稳,飞起来还可以,就是前些天自动调参电池没电了还没有调完

我的飞起来就有点向1号电机方向飘,飘的有点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比较稳,飞起来还可以,就是前些天自动调参电池没电了还没有调完

具体要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