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刷v2 如何刷回lite

楼主(2018-04-16):
请问大神,我的NAZA M LITE飞控,刷成V2后,怎么在刷回lite

网友A:
打开lite的客户端升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泡泡老师有视频教程。

网友B:
短接f1f2 插电脑开lite调参软件 自动升级 记得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C:
先找到固件啊,去大疆管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f1f2 插电脑开lite调参软件 自动升级 记得管理员权限运行

我的刷成v2,短接f1 f2就连接不上lite的调参软件,我的lite调参软件没有问题,其他的lite飞控没有刷v2的都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lite的客户端升级一下就好了

请问这个客户端在哪下载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到固件啊,去大疆管网

是找lite的固件吗?

网友D:
Lite刷V2不是挺好的吗?我用了两年了都很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刷成v2,短接f1 f2就连接不上lite的调参软件,我的lite调参软件没有问题,其他的lite飞控没有刷v2的 ...

怎么运行管理员权限啊,泡泡老师里的lite软件版本现在官网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客户端在哪下载

现在飞控连不上lite软件了,没耍之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te刷V2不是挺好的吗?我用了两年了都很好~

我想弄明白

网友:
我就看看牛币如何获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客户端在哪下载

大疆官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刷成v2,短接f1 f2就连接不上lite的调参软件,我的lite调参软件没有问题,其他的lite飞控没有刷v2的 ...

Naza-M.zip (987.75 KB, 下载次数: 16) 打开 里面的naza。exe 选择固件1.0 然后短接f1f2插飞控开lite调参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可以用lite调参软件升级固件就能变成lite了!

我现在升级v2后,就连不上lite的软件了

网友F:
你这个可能是根本就没识别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可能是根本就没识别驱动

我,用其他没刷的lite连接软件都好使

楼主(2019-03-14):
引用 网友B:
短接f1f2 插电脑开lite调参软件 自动升级 记得管理员权限运行

在吗,我的按方法把F1F2短接,以管理员身份打开LITE软件不提示升级,怎么解决,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吗,我的按方法把F1F2短接,以管理员身份打开LITE软件不提示升级,怎么解决,请指点

你装了dji的驱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了dji的驱动了吗?

装了,其他都能连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