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设备] 大疆悟2机座,四轴通用铝合金机座

楼主(2018-04-16):
6061铝合金激光加工,3mm厚度,16g自重
适配铝方管,14-16mm圆碳管,看图吧

楼主:
货不多了,需要的抓紧,xianyu即将售罄

楼主:
最后8片处理,15一片

网友A:
悟电机是有倾角的   你这样搞起来还是有倾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悟电机是有倾角的   你这样搞起来还是有倾角啊

有呀,跟定是把倾角考虑进去了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悟电机是有倾角的   你这样搞起来还是有倾角啊

悟二的电机倾角是为了使飞行器更稳定,但是牺牲了升力。并不是直直的就是最好的,用途不同,效果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二的电机倾角是为了使飞行器更稳定,但是牺牲了升力。并不是直直的就是最好的,用途不同,效果不同

是的  带个三五度外倾或内倾  会更稳